acer 4736zg 自动开机

楼主(2014-09-20):
只要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关机后也是自动开机,开关是好的,南桥,IO,BIOS,网卡都换过了,整个主板也没发现有短路的,请大家帮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引起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A:
这里你说的自动开机是指能正常进系统吗?换个CMOS电池试试。

网友:
wake#信号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说的自动开机是指能正常进系统吗?换个CMOS电池试试。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点关闭电脑,后默认又自动开机了。换过CMOS电池了

网友B:
查一下USB接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USB接口有没有短路

USB口没有短路

网友:
那你把南桥加焊一下,有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我弄过一台是大板和小板没接触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之前有一台就是这样

网友C: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RTC模块检查下

网友:
RTC电路刚测了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下南桥试试,

已经又加焊过了

网友D:
PWRBTN查这个信号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一般搬换EC 或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查开机信号走的电路,上拉有问题或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F:
RTC电路和网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BTN查这个信号

这个有高低高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一般搬换EC 或南桥就可以了。

这个都已经换了 我刚接到机器也以为是这2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电路和网卡,看看

RTC电路和网卡看过了

网友:
能不能关机

网友:
可以关机 但是关机后马上自动开机

网友G:
電源開關壞了,我華碩上面就曾碰上這問題,放著都能自己開機,搞了很久才發現竟然是電源開關按鈕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源開關壞了,我華碩上面就曾碰上這問題,放著都能自己開機,搞了很久才發現竟然是電源開關按鈕有問題!

开关测了 只有按下开关才为0  平时都是1应该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1 ?? 你的開關只有 1V ?? 那問題就大囉,一般不是3.3V 或是 VIN 進來後降壓 17 或 18 V 才是呀~~

网友:
应该查的都查完了,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
都换过了,或者查过了还不好,真的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故障,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首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不是不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开关板拔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