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改完加完高压条了通上电为啥白屏一会又好呢?

楼主(2014-09-20):
一个显示器加完高压条了 通上电先白屏一会 然后就正常了 而且还关不了  按一次开关白屏   信号都接对了  这是咋回事啊?  求各位哥哥 姐姐  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开启信号接错了  大侠

网友:
ON/OFF信号接错了

网友:
开启信号和亮度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开启信号接亮度调节上了

网友:
你的NO接常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接错了  大侠

大哥啊  我把驱动板上的3.3V都试过了  还是那样

网友:
没有啊 我从驱动板量的3.3V  都接了一边

网友:
驱动板的接口上应该有一个针的电压在开机时关机时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触发高压板的ON/OFF!还有一个一直不变的是白平衡ADJ!在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