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主板有异响

楼主(2014-09-20):
    今天一个客户送来Thinkpad SL400他说电池充不住电     我插电流表开机竟然不触发  待机是0.016      按开机稍微有一点变化       插客户的适配器开机正常但听到一阵的哨听声      仔细听好像是桥的位置发出      拨掉喇叭还是有声     听起来像是电流的丝丝一声     一直持续       请有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机器    头一次碰到有点蒙了      请大家给点意见      电池从系统的电表项里看是XX的      拨掉电池就显示不存在

网友A: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充电电感在叫 充电电感的MOS管坏掉了导致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更换充电的MOS管,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按不触发修

网友:
应该是电感响吧

网友:
具体还没拆开看    等客户同意了先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

网友:
谢谢大家    今天客户同意了  晚上加个班看看    修好了我再冒个泡

网友:
楼主换MOS管好了吗

网友:
我修过华硕的也有电流声,结果是电感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电感虚汗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充电电感在叫 充电电感的MOS管坏掉了导致

楼主这种故障多吗? 我记下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前两天有事去了  今天修了一下    我把L8802断了   就没有声音了      于是直接换了Q8802和Q8807  还是同样问题     后来我把Q8800取了还是一样      所以说明不是充电的管子问题应该是19V功率不够   可惜没有示波器  只有去找相关的换  排除呗      再把Q8801和Q8811管子换了    咦声音小了   但还有一点   说明还有问题   以前有碰到这样   背面的几个电容容易击穿    等会再把电容试试    待续

网友:
充电电感在叫

网友:
修好了    是充电MOS管坏了      不过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款机器的MOS管功率挺大的   不能用大功率管换  要不然还会出问题      我换了好几个还一样   后来查PDF才发现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