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喷墨打印机配件叫什么

楼主(2014-09-20):
惠普喷墨打印机进老鼠,咬坏一塑料条,在网上查有的说叫光栅条,有的说叫精密度刻度尺,它到底叫什么呢?好买吗?先谢谢了。

网友:
有求助有图有真像有分析有帮助有结果

网友A:
光栅坏了,多数故障为撞墙,按照机器型号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栅坏了,多数故障为撞墙,按照机器型号买

谢谢版主和上面的朋友。

网友:
你得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