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大短路(进液)维修案例

楼主(2014-09-20):
维修机器:戴尔N4030
故障:大短路
工程师:小冷
今天分配到一台售后服务站那边送来的一台戴尔本本。大短路。。说是电源口问题

拆机。。当拆成裸板时。进液了我去。。看下范围

桥也进了

这边也有

这也有

。。跟前台说了下。让她跟客户说下情况。客户竟然说他自己拆进去过,没有看到进液没办法,只好把板拿过去给客户看了。免得说不清。。一个小时的闲扯之后。。回到公司,开始维修。。进水区域先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测了下桥,没短,因为是大短路,先测下电感MOS管电容等等。当翻开内存槽的贴纸时。发现新大陆

这里也进了。电容还是短路的。取下电容正常。更换此电容通电待机0.02正常OK,触发开关看跑码,表明亮机了。。装机测试

。。这台进液机器就这样成功维修完毕。如果有哪里写的不好,,请指点出来#17觉得好请给点分吧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捡钱钱了

网友:
维修果然简单,不知道服务站分配过来的机能收多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查一下这个电容是哪一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查一下这个电容是哪一路的滤波电容

没查只是测到短路了就换。。~~

网友:
进水的地方一定要洗干净,不然返修率就很高

网友B:
维修不简单你写的太简单了 似乎只是修好了短路就亮机了

网友:
该处理的地方一定要处理干净,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稳定吧 测测或许用些日子有新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不简单你写的太简单了 似乎只是修好了短路就亮机了

大神啊 ,,,我是文字小白。。。大短路。。只能找大短位置。。进液区域本来就没咋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一定要洗干净

网友:
帖子限制了,加分不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要清理干净  试稳定了后再给客户免得返修

网友:
楼主用了抚摸大法了吗?发热不啊?刚看到一个维修过程简单到几个字!

网友C:
这个机子没有因为时液造成大面积短路,也是神了,楼主观察仔细,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没有因为时液造成大面积短路,也是神了,楼主观察仔细,也很重要

进水的机器必须好好目测。。。不然烧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查一下这个电容是哪一路的滤波电容

是啊, 大短路应该是内存主供电输出端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