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心得

楼主(2014-09-20):
本人新学习芯片级维修,分享大家,今天中午吃完饭,这会儿没人,刚准备休息下,以为顾客拿来一台笔记本,说是右手边USB口不能用,我打开机子,插上鼠标,发现鼠标根本就不亮,说明USB口没供电,而左手边2个USB口可以正常使用,初步判断应该是USB供电的场管或是电容击穿,于是给客户说放在这里,留下电话,好了通知,走后,拆下主板,先用万用表测下USB供电场管S极0V,再测D极5V正常,于是果断更换相同型号的场管,在上电,5V上来,故障解决!

网友:
可以直接把电拉过去 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更准确是维修案例 不是心得

网友:
如果5v后继电路短路会引起触发掉电,根本开不了机

网友:
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