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摔机器SONY的艰辛维修旅程

楼主(2014-09-20):
  型号:SONY-EG I5独显机器
   故障:摔过,不显示
   维修区域:显卡
   工程师:小冷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索尼I5本本,摔过,能开机不显示。大家都知道摔过的机器不好修,隐藏性故障太多了。。。拆机。。不显示,独显机器,先用风枪对着显卡加热一会儿,还是无显示。。加热没作用。心想那就上BGA去。。对好位置开始加焊。。十分钟后取下装上CPU内存通电触发。亮了。断电再触发。。又不亮了难道显卡被摔坏了。继续上BGA取显卡重植。。还是不行。。去找了份图纸,看下电路图。问下师兄后告诉我。让我做南桥好吧 试试吧

做完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心一横,去板上找了个旧显卡换上

装上CPU内存。抱着失望的心第一次触发。电流刷刷的直上亮了吗?接上外接触发亮机了,久违的SONY  0LOGO出来了   断电接上屏线,终于亮了

杯具啊

到此。。这台机器才真正修完。。走了好多弯路:'(求点分吧~~

饮水。思源 + 5 山寨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那就是换显卡好了吧。sony我这有台也是摔过的。主板上到0.15左右掉回待机。拍几下偶尔能上到0.8,叫客户换了板子,结果,挑内存。cpu也挂了。换个二代I5的结果用了10分钟掉电。坑死人啊。基本上内脏都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换显卡好了吧。sony我这有台也是摔过的。主板上到0.15左右掉回待机。拍几下偶尔能上到0.8,叫客户换 ...

所以我才悲剧啊 。。。。绕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不好修哟,楼主不错

网友:
总算修好了,可以积累一些经验了

网友B:
不错 慢慢积累经验以后就好修了

网友:
说好的给我介绍妹子呢

网友C:
那就是换了显卡就好了是吧!但后面显示好像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换了显卡就好了是吧!但后面显示好像不正常啊!

桌面是那样的 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还好显卡也没掉点之类的,不能更麻烦

网友:
摔了的机器 摔坏显卡倒是遇到过几例

网友:
显存坏的前兆是不是温度高一点就能起来,凉了就起不来了呢

网友D:
加油修吧,现在本子接的多了,好多要查电路图研究的都不愿意搞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修吧,现在本子接的多了,好多要查电路图研究的都不愿意搞了,哎

网友E:
ACER 4738有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摔坏的机器还能修好,不错的功力

网友F:
就是显卡坏了喽, 维修过程算不上很艰辛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显卡坏了喽, 维修过程算不上很艰辛吧, 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ER 4738有时候也是这样

4738也会这样吗?我还没遇过。。

网友:
楼主厉害,很有耐心

网友:
只是显卡问题就不错了。。

网友:
显卡老爱坏了

网友:
显卡摔坏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就行  没有碰到摔的机器坏一大堆东西的

网友:
感觉楼主每次都很幸运啊。

网友:
还好显卡也没掉点之类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挺过硬的

网友:
摔过的机器隐藏故障很多啊。。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G:
摔过的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硬盘和bga断线掉点什么的。。。摔过和浸水的机器返修几率比较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摔过的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硬盘和bga断线掉点什么的。。。摔过和浸水的机器返修几率比 ...

en  en

网友:
佩服楼主的韧劲换我早撇一边去了

网友:
好像没有好恼火吧。。。。。。。。。

网友:
全部加焊的哦!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能搞好!

网友:
笔记本 故障太多,有经验才能秒杀。好好积累经验。

网友H:
居然没掉点,反而显卡就这样挂了。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居然没掉点,反而显卡就这样挂了。好奇怪啊

运气好~~~~

网友:
好技术,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不好修 而且还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貌似有蒙的成分哎

网友:
焊盘没掉点,那算是运气好哦,一般都是焊盘掉了很多点,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慢慢积累经验以后就好修了

谁都是从小小白走过来的,小小白飘过。哈哈

网友:
看来我上次 碰见一个摔的机器 估计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来学习一下,。楼楼主厉害

网友:
摔成这样都修好了,还不行,换了显卡 修了桥不错了

网友:
他这一摔是把显卡给摔得接触不良了吧,我想,怎么摔坏了呢,

网友:
楼主很用心的哦

网友:
赚点积分赚点积分

网友:
强啊~什么都不查。干显卡。而且通电就测。人品极好。

网友:
只是一摔就把显卡摔坏了?是不是摔掉点了?南、北桥、U怎么摔不坏?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这走弯路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居然没掉点,反而显卡就这样挂了。好奇怪啊

没掉点有可能显卡晶片四角有掉碴的,连着散热器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