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_通病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4-09-20):
三星S22A330BW_通病显示无信号,刷下软件就好

网友:
软件保证是好的。测试过

网友:
哥们S22A330BW,驱动板主芯片型号是SE1159LMHL-NT的!
屏号M220Z3   ,MCU ROM是25X40BV,它下边的小ROM型号是24C16!
版号是:BN41-01787D
有这MCU程序?有的话给一个呗!谢谢了先!

网友:
看来是通病阿

网友:
有没有不拆机就能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