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笔记本,开机黑屏,大小写键上的等一下一下闪,

楼主(2014-09-20):
如题~~~~~~~~~HP G4
笔记本
,开机黑屏,大小写键上的灯一下一下闪, 到底是哪坏了?显卡吗?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刚遇到

网友:
内存拔掉会报警吗,大小写能切换吗?先要看下主板工作没,再考虑显卡,BIOS程序也会照成开机黑屏

网友:
内存拔掉会报警吗,大小写能切换吗?先要看下主板工作没,再考虑显卡

网友:
显卡多一点...

网友:
AMD就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