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今天换一LED灯管 换完一切 按开关 后白屏

楼主(2014-09-20):
今天换一LED灯管 换完一切 无信号和按开关 后白屏 一直亮着 求解!!!
无信号

网友:
各位 看到的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确定屏线接了吗?

网友:
如果不是en线接错就是led灯条问题

网友:
找找驱动板 的问题

网友:
会出logo和无信号!接信号也正常显示!只是无信号时背光一直亮是吗?
原来啥故障呀?应该是驱动板还有点问题!en一直开启呢!

网友:
是不是亮度和开启接错啦

网友:
灯管的接口一样不

网友:
亮度和开启接调换一下

网友:
开启脚 和PWM接反了

网友:
好了 谢谢 就是亮度和开启的问题! 解决了!

网友:
会出logo和无信号!接信号也正常显示!只是无信号时背光一直亮是吗?

网友:
就是这样 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决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亮度和开启调整一下

网友:
亮度和开启接错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自己查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大侠,开关接反了,亮度和开关,对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