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发贴啊,彻底搞不清了

楼主(2014-09-20):
一台联想c455一体机不小心屏撞碎了, 心想换一个屏就行了。结果.................
tao宝一个全新回来,装上机,开机 :  右边有一个三角形黑块,  问卖家,说这个屏螺丝不能上紧了(会打坏背光灯),难道这个屏不能上螺丝? 晕,我都没用力啊    !!!!无言

又tao宝一个全新回来,装上机,开机 :  右边还是有一个三角形黑块!!!!什么情况,   上坏屏却没有这个情况,只是屏碎,背光是正常的啊!!!这次是连螺丝都没有上啊,我的神!!!

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啊    (三角形黑块上面可以显示  ,只是好像没有背光灯一样的效果)屏型号:  AUO  M215HTN01.1

网友A:
在线等待,今晚睡不着了,不知该如何下手解决了,请大家帮助啊

网友B:
估计又被黑了吧,是不是屏有问题啊,淘宝是风险地方i啊

网友:
屏回来的时候 看了是新的啊  卖家也是专做联想一体机的,真心不解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技术不好? 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又被黑了吧,是不是屏有问题啊,淘宝是风险地方i啊

淘宝的本事没那么大,弄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来。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真可笑,要么屏的问题,要么不是屏的问题,难道还有其它答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待,今晚睡不着了,不知该如何下手解决了,请大家帮助啊

不要等了,是屏还是不是屏的问题先查出来。

网友A:
想知道,这个情况是 有的背光LED灯不亮造成 的吗?

网友:
怎么查, 没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个情况是 有的背光LED灯不亮造成 的吗?

你说的有道理,就是中间的背光灯不亮。

网友A:
好吧,明天我把屏换到别的电脑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就能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难道两个新屏都是这个LED坏的问题,太巧!  运气太差了,是自己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明天我把屏换到别的电脑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就能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难道两个新屏都是这个LED ...

屏是好的,就是中间LED灯供电出问题了。LED灯是分组供电的。

网友:
你这个屏有没有跟淘宝换还是?

网友:
那还是屏本身问题 不知卖家发货的时候是不是发了一个正规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是好的,就是中间LED灯供电出问题了。LED灯是分组供电的。

背光一般设计都在屏的上下   右侧出现在三角形应该不是背光吧

网友:
新屏刚到手时试过吗?不上螺丝就这样吗?
应该是背光部分的事儿!或许真是螺丝的事儿,把螺丝拆掉会好点吗?

网友:
看看屏右侧的螺丝是不是比左侧的长呀?或者右侧不上螺丝试试!

网友:
2个屏你买的是同一家吗?评价怎么样

网友:
LED背光怎么会在右侧?正常都在屏下面居多啊 你先看看LED灯接口是不是相同的 会不会是升压板的故障 原屏型号代换的吗?

网友:
这个和屏有什么关系,可能就是屏线
,慢慢测试一下一定有结果

网友:
是不是有瑕疵的屏啊

网友:
升压板换了原装的试过, 屏不是一个卖家,螺丝一样长度   lvDS线也换过

网友:
是不是和升压板的接口不匹配呀

网友:
超薄背光屏一般在左侧或者右侧,我修过一个AOC超薄的那种,一开始以为灯条坏了,但是拆开后发现和升压板上的接口不匹配,看着接口类型一样,有的线是空脚的,没办法

网友:
背光没问题,你先看看LED灯接口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
好邪门的故障,问题怎么会跑到高压板上,诽拟所思啊!

网友:
就是LED灯供电接口不匹配。

网友:
不会是屏程序问题

网友:
就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你也是有钱,买两个屏的钱,是不是可以换个好的显示器了,,一体机改一下也可以外接显示器

网友:
真心希望是屏的型号不对造成的,

网友:
明显跟灯条、高压板无关的  灯条要是有问题 在下面就能看出来 它不亮的区域是在当中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俩个屏点都是这样,可能是屏供电其中一脚断了线造成的,屏供电分反馈几组回去的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摔坏了 ?? 框架变形了没??可能是这吧

网友:
你的情况我估计是安装问题,

网友:
  据你的说明和你实际测试的情况!两个淘来的屏应是没问题的!(就像大家说的。两个屏同时坏在一个地方。就像2元中500万。那种几率是非常低的。)  至于问题都在屏的一侧有一块发暗。正如大家说的是那一块的LED没被点亮的原因。
(既然是新屏。我们尽量保持屏不要改变)。所以建议如下:
1:看原来的升压板能不能点新的屏的LED。通代升压板可以点绝大部分的原装LED灯条原因是:
a:它的升压适应范围宽。比如:10V-63V全搞定。电压自动调整适应的)。
b: 只接供电和地(反馈线连一起)就可以了。便于所有的并的LED都点亮。
但原机的升压板就不一定能点新屏的灯条了。原因如下:
a:原机的升压板的升压是相对固定的。电路设计电压适应范围窄。比如点10个LED。就设计30V左右就可以了。没必要设计电压很宽的适应。因为原装屏里的灯条设计并里的LED数是固定的。(不像维修代换用时只要保证灯条的长度。用对应升压板或通代升压板能点亮就行了)。
            依上可知。楼主这样的接法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接好后可能所有LED灯暗或所有LED灯不亮或有部分LED灯不亮(楼主遇到的情况)。  供电  地  反馈线如不对应(接错)还会烧东西的。
b:需要供电  地接对。看是否所有的反馈都接对和接上。比如一个反馈没接对或空接都会导致这并的LED灯不亮出现上述楼主看到的现象。    仔细检查是否接好或需要去接好  接对。

     要说明的是LED的一路反馈不接或损坏一般只会导致这并不亮的。不会像高压板会空载保护(或叫断路保护)而全灭的。这点和高压板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点也便于我们的验证替换 。从而有效的判断和区分灯条或升压板的问题。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灯条在一侧有一块暗。大家知道17  19  20  22的灯管一般都是上下各两根的。上下结构。大家还知道。灯条也大致如此。比如 20  22   24大部分设计都是上面一个灯条  下面一个灯条(所谓双10PIN和双12PIN常见)。    但给大家要说的是要用的原因三年前就买过24寸侧面的原装灯条(50大元。还是比较贵的):很短的。24寸的屏在一个侧面装一条就够了。而且配件厂家说以后的这些稍大些的LED背光屏都会侧面的一个灯条了!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当然我们也能想象到。LED发光太亮了!再加上背光基板上的反光面的小到大的合理设计及背光系统等配合是完全能胜任的。

供参考

网友:
我准备换屏型号了,换成LM215wF4 TLG1
大家知道这个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
左右两侧按说应该没有LED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