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有LOGO声,但系统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4-09-20):
F8S之前的声卡芯片坏了,有破音(型号是ALC660)我用662 和883代换都是无LOgO,但进系统,插耳机有声音内放无声,且声音正常,无奈只能买同型号的660了,买来5个,先装上一个,开机,有LOGO声了,大喜,结果一进系统没声音,要装驱动,可是怎么打都没有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再去下官网的,都打不上! 换了几个都这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最后解决了,一共买了五片,昨天只试了三片,今天不甘心试到最后一片,正常使用~~~~为此只想深情卖芯片的家人~~~

网友:
装win7试下,这个就像去打问题

网友A:
换回原芯片,破音是驱动问题,华硕的就是这情况

网友:
接口的问题。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吧,到官网下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原芯片,破音是驱动问题,华硕的就是这情况

原芯片各种驱动都试过,之前这个机器就是我装的系统,驱动很好打,用哪一个都正常,但现在怎么打都是破音,但换个662和883插耳机声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吧,到官网下个看看

什么驱动都试过了,换回原芯片驱动马上能装上,但是就是有破音,LOGO声都有

网友:
喇叭没问题吧?能装上驱动不就行了啊?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C:
那个声卡芯片周边的电路检查了吗,同时你要保证你换上去的芯片是原装的,而且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声卡芯片周边的电路检查了吗,同时你要保证你换上去的芯片是原装的,而且是好的

问题解决了,把买来的五片全试了一下,最后片正常了~~~原来是芯片问题。只想问候一下卖芯人

网友:
现在的芯片  真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内置的喇叭有声音,外接不会响,郁闷,装win7系统,官方驱动也不行

网友:
哪家卖芯片的啊?把名字发出来,以后都别买他家的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新买的芯片是坏的  是挺折腾人的

网友:
破音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这个不是的,已经确认

网友:
华硕的用 原装驱动,有的机器 视频还是倒的着呢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一般这种应该是驱动没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