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肯定不信?IBM r61 cpu供电电感阻值为0,1.05V,接近0,是正常的,你们相信吗?

楼主(2014-09-21):
机型:IBM R61 集成显卡
故障:进很多蟑螂,不触发
     我喜欢先说结论,就是清理完后,发现1.05V  L19   对地阻值002,接近0   CPU电感对地直接为0,那么烧鸡,无论如和都烧不出来,没有上电试试,居然显示了,这样是正常的,兄弟们们,你们见过吗?下面是图文解释,我实在难以相信!!但是确实是真的
同行送机器,IBM R61I  就是不开机,上可调,待机0.09,电压指示灯不亮,不触发,拆机,没有修过,靠,蟑螂进了很多下图
开始清理,发现待机芯片旁边的电容腐蚀掉,洗刷刷了,烤版,换腐蚀的小电容了,这里省略,一些字,完成,先打一下各个电感阻值,打发现问题,L19,1.05V  对地002,接近为零,之前T61,差不多20左右吧,应该是短路    CPU电感,直接对地0,裸版啊,靠两处短路,看不出那里问题,直接烧鸡,CPU0.8V烧鸡,没有办法,烧不出来,没有任何地方,发热,折腾了半个小时,找不到问题,电容已经拆了十几个,没有办法,直接烧鸡半个小时,看看吧,还是不行,我没有思路了!怎么办?   那么就上电试试,说不定19V,可以发现什么吧,我习惯开始3V,开始,  可调慢慢调节,3V,5V,都没有待机电流,说明短路不严重,知道跳19V,就直接上电了,我还以为眼花了,测量1.05V,电压都出来了,太神奇了,不上CPUCPU电感电压1.5V,CPU0.9V,真的显示了,不上CMOS,电池,正常的三次亮机,你们相信吗?我实在无法解释,可是事实的确如此,我拍的图片,你们自己看看!!!
进蟑螂的图片
1.5V  L8电感的阻值   413
1.05V  L19  电感阻值   就在1.5V旁边,修过的人都知道
CPU电感的阻值

没有办法,尝试上电,居然显示了
亮机后的电感电压
1.05V  电感
CPU电感电压,  没有上CPU,这个电感电压,1.5V
兄弟们,天地良心啊,真心只是,把坏的电阻,电容补好,测量阻值之前绝对没有上电试试,我习惯是先大阻值,感觉有用的加分,我发誓,测量十几遍啊,万用表,300多块的,不会有问题!!!!!!!兄弟们,你们可以实验,我发誓,这是我测量很多次,才发的贴,绝对不胡说!!!
感觉有 用的,就加点分吧,  发贴,整理图片,不容易啊,已经快夜里两点了!!!

你们细心看看我拍的图片,是不是都在一个地方,而且,东西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吧!

鄙人,不才 + 5 赞一个!

网友:
真想说那机子在什么地方用的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得注意注意

网友:
兄弟们,版主们,编辑发帖很辛苦啊,给点分啊!!!!!!!!

网友:
只见过显卡对地为0的

网友:
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识过!今天算是开眼见了

网友A:
万用表倒是不会出问题,几十的万用表也不会有问题的,出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就是MOS管。

网友:
哪位牛逼的版主,可以出来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倒是不会出问题,几十的万用表也不会有问题的,出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就是MOS管。

怕返修,测试两天了,从显示,到重新安装系统,中间,没有任何问题,一直使用一天,OK,今天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这阻值是低了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见识了下,哈哈

网友B:
1.05v   0.几很正常的,CPU没有装0.001要么上下管软击穿,短接放电也许就正常了,推测而已,大家来探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v   0.几很正常的,CPU没有装0.001要么上下管软击穿,短接放电也许就正常了,推测而已,大家来探讨哈

清理完,没有上电前,测量的!!!

网友:
这些版主哪里去了,月饼老师哪里去了,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地方烧的多我都修好好多 阻值正常的是33

网友:
烧鸡有大电流吗??

网友:
碰到两个电感不出供电,打阻值接近0,本来,也不是很肯定,可把CPU拿下来,两个电感阻值都有几十以上,而且供电也出来了,装上去就没供电。
那这个肯定是有短路。我判断。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板子,测量CPU主供电场管老是短路,但是有CPU供电。结果是场馆放电后偶尔就不短了,大部分时间量是短的。 CPU供电正常。

网友:
那是CPU 的内阻吧 cpu 内阻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