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G41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清空了BIOS又能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4-09-21):
主板是今天中午修好的,客户就在旁边等着维修的,已经把板拿走了,所以不能拍照。我回了一个VIEWSONIC123的帖子,看有维友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建议我把自己维修过程写出来,应维友要求,把自己维修过程写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主板型号:七彩虹G41

故障: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清空了BIOS又能开机,先上个图(网上的截图,原板客户拿走了)

维修过程:清空BIOS能开机,首先肯定想到的肯定是BIOS问题。所以先刷写BIOS,刷写BIOS后故障依旧,只要是关机拨掉电源,再插上电源能触发,但是诊断卡不跑码。清空BIOS,再次触发,诊断卡有能正常跑码了……

在过很多高手的帖(如徐总等……),都说是南桥RTC电路的问题,毕竟只收几十块钱的维修费啊(同行拿来的)不可能做桥,加焊一下南桥。再次触发,还是不跑码,清空CMOS,竟然还是不跑码!!!把电池拨了,再装回电池了,还不跑码!!竟然把故障扩大了(原来清空CMOS可以跑码的),越修越坏(同行还在旁边等着)要赔他一块板就亏死了!!

按照老办法维修吧,先跑一次时序,测量内存--桥---总线---CPU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测量两个PG也正常。

还真没有办法了……
我把南桥附近所有的排阻全部换了如图位置:

一共有8个排阻,全部换了。

还真越修越坏啊!!!运气也太烂了,现在竟然不触发了!!测一下关针的电压,变成0V了,跑线如图:

测量如下:

难道刚刚换南桥排阻的时候把这个开关旁边的这个331排阻给吹虚焊了?用风抢加焊了一下,发现开关有5V的电压了;再接上电源了,发现可以触发,但是还是不跑码!!想,已经换了8个排阻了,干脆把这个排阻也换了,从废板里找了个331排阻换上。再次触发,确意外发现主板竟然能正常跑码了!!经过多次开机(关机)和断开电源的测试,竟然不用清空CMOS也能正常开机跑码了!!原来是这个331排阻的质量不良导致,一时能跑码,一时不能跑码。搞到我还绕了这么一大圈!!!

到此为止,此板维修结束。总维修时间大约用了1多个小时。因为没有找到图纸,没有搞明白331排阻另外几个脚是通向哪里的(估计是通向南桥),为什么331排阻质量不良会导致一时跑码,一时不跑。还请各位看过此帖的高手给点宝贵意见(帮小弟解决下这问题)。

总共才收了30块钱,搞了1多个小时,这板还真是修得累!!不过下次如果各位维友遇到同样情况,可以秒杀了!!!如果真能帮你秒到这种主板,可不要吝啬你手中的分数,帮兄弟加点分!!!!!

补充内容 (2014-9-21 21:27):
修复换掉的331排阻,位置在最靠近开关针那个SATA接口的下面,我在第4个图用线标了出来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这经验确实不错。

网友A:
楼主,这里的331排阻应该是起到开关针电压上拉作用的,同时也连接IO PSIN信号引脚或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的331排阻应该是起到开关针电压上拉作用的,同时也连接IO PSIN信号引脚或南桥。

331排阻是上拉电阻,确实也是同时通向IO和南桥。兄弟有没有具体电路图看看啊?有的话共享一下啊

网友B:
我有个主板也这样没修好,回去参照你的思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主板也这样没修好,回去参照你的思路试试

希望你也能修好,对了,有这板图纸吗?

网友C:
台式机的。只能同型号的参考。其他的百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的。只能同型号的参考。其他的百搭。

这种情况,很多换南桥可以好。不过也不一定要一样的板,只要是开关电压由排阻上拉的都可以参考。不加点分?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311排阻给开关提供上啦,谢谢加分!

网友D:
太可惜了!没有图纸大家只能猜了,我想这排阻也有一路通向CMOS电池那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可惜了!没有图纸大家只能猜了,我想这排阻也有一路通向CMOS电池那儿。

兄弟有图纸吗?给份来参考下。

网友:
运气好啊。  七彩虹的板子 确实很难搞 我这边好几块这样的  不跑码 。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
秀垚科技:最好能拍出位置或者说下位置号-------位置在最靠近开关针那个SATA接口的下面,我在图里用线标了出来了。

网友E:
经验有用,没图也没法分析啊,下次等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有用,没图也没法分析啊,下次等秒吧

一端借口通IO,另外估计有借口通南桥,可能因为阻值的变化影响了到南桥的电压(个人猜测),加点分吧

网友F:
呵,七彩虹的主板都没有图纸的,一般看见这种牌子的主板修几下搞不定就要换主板了,你的毅力惊人,用生命在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七彩虹的主板都没有图纸的,一般看见这种牌子的主板修几下搞不定就要换主板了,你的毅力惊人,用生命在 ...

死耗子被瞎猫捡到了,我自己也没有搞明白的。想不换桥,只能把桥旁边的排阻换了,看能不能碰到。给加点分吧,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G:
同样的板,参考楼主办法换了南桥边和开关的排阻,还是不行啊。还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板,参考楼主办法换了南桥边和开关的排阻,还是不行啊。还有什么办法啊?

还是不行的话,只能是干南桥了。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程序就好了,。。我估计也不会。。。

网友:
有个联想的G31,记不太清楚了,清CMOS跑码,放一会儿不跑码,蜂呜报警。再清可以跑。
最后换南桥解决。
现在手上两片AMD V星的,一片不跑码,每次清CMOS跑,还有一片,不过内存,每次清CMOS过内存。
不知道什么引起的。

网友:
多数是RTC电路问题,VCCRTC,RTCRST和32.768都没有问题的话,多数是南桥问题。给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程序就好了,。。我估计也不会。。。

最简单方法是刷BIOS,刷BIOS不好的话,可以检测VCCRTC,RTCRST和32.768;都正常的话就是南桥。给加点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板,参考楼主办法换了南桥边和开关的排阻,还是不行啊。还有什么办法啊?

我修一块七彩虹主板,电源9脚5V待机电压对地短路。我拆了I/O W83627还短路,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J:
那个排阻是连接开关的啊,和不跑码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个排阻是连接开关的啊,和不跑码有什么联系呢?

那排阻还有几个脚,其中一个通向IO,另外几个可能通向桥和IO,阻值变化了导致到IO(或桥的电压变化了)。只是没有图,不好分析。

网友:
AMD的一般晶振不正常不跑码,因特尔的就比较少了,这奇怪的维修,

网友:
应该是上拉作用的331排阻

网友:
IO,SB,晶振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那排阻还有几个脚,其中一个通向IO,另外几个可能通向桥和IO,阻值变化了导致到IO(或桥的电压变化了)。 ...

请教师傅我修哪个七彩虹C.A785G主板,是南桥问题吗?请给指的,谢谢

网友:
经验帖,能帮我们新手不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教师傅我修哪个七彩虹C.A785G主板,是南桥问题吗?请给指的,谢谢

烧鸡吧,拿稳压电源一个钳子钳5V电源口,一个钳子钳地线,哪个发烫干掉哪个。

网友:
没价值修

网友:
我想问是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331这么小的电阻能做上拉用吗?这个估计是桥发出的某个时钟信号吧

网友:
很详细,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不过我和楼主条件反射不一样,时触发时不触发,我就怀疑是触发电路了,大多是IO,昨天刚好修到过一块,触发后还时跑马时不跑。

网友:
学习了,BIOS也会出这个问题,我就没想打过

网友L:
我前几天也有个华硕P5K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行,没整好,送到另一家专门修主板的地方去,现在还没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程序就好了,。。我估计也不会。。。

我觉得也是!!既然能正常跑马亮机!!那么bios的资料我一般认为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鸡吧,拿稳压电源一个钳子钳5V电源口,一个钳子钳地线,哪个发烫干掉哪个。

谢谢指点,我按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M:
这种板子真不好修,人很累,还没有把握

网友N:
学习了,要是我就不修了

网友:
好奇上拉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修一个小时我该摔板了,脾气不好

网友:
学习了,有时能跑码,有时不能跑是开机针排阻问题!

网友:
楼主动作快,这样要是让我搞,一天都搞不完

网友:
这经验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要是我就不修了

修板有时不一定要赚多少钱,只为求个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板子真不好修,人很累,还没有把握

确实,我自己修这种板也不是很有把握,只为求个真像,看能不能搞好罢了。

网友O:
电池有电,请问楼主,每次开机都要按F1如何修。

网友:
修的不错,运气也不错啊,不过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池有电,请问楼主,每次开机都要按F1如何修。

可以检查肖特邦二极管,32.768晶振,跳线帽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了呵呵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好修都放弃了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一块七彩虹主板,电源9脚5V待机电压对地短路。我拆了I/O W83627还短路,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

吹下1117三端稳压器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前几天也有个华硕P5K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行,没整好,送到另一家专门修主板的地方去, ...

加焊IO和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