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A170E1显示器发白

楼主(2014-09-21):
长城A170E1显示器发白,BIOS刷过了,亮度可以调节,对比度不可调,希望维修师傅帮忙看看,以前是否修过,指点一下,谢谢!!

长城 A170E1 MTV512MV 版号 A170E2-H-S6.zip

网友:
把屏线擦擦

网友A:
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你好,你以前遇到过这样吗?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前年显示器修的还没有几个,今年二天就要修一台。恢复下出厂设置。我还真的不会呢。
能不能说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不行;还有屏线我有橡皮擦得很亮很亮,也不行。屏坏了就没有生意了。我想和RTD2523有没有关关系,脚位可是没有对比度的脚位啊。

网友:
若果调不出来那就是屏电路坏了

网友:
你把排阻换一下,我碰到过三星的泛白,把屏的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MTV512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的

网友:
RT809F编程器

网友:
刷刷bols试试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用板套了吗  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开关排线附近 是不是24芯片 八角的    清空试试

网友:
祝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
要我说先测试他的屏的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
看下情况,好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