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无待机3V5V

楼主(2014-09-21):
经查供电芯片供电,线性电压都有  后继没有短路 开启EN是EC发送的   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发出开启  EC更换过  BIOS刷过还是无济于事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查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否!

供电正常  线性电压正常 就是没有开启 是EC发出的  EC工作条件都是满足的  没有断线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型号各个脚电压满足吗?不满足的话就查,满足无输出就可能是芯片问题,看看有无短路,必要时直接更换!

网友:
按道理来说应当出来了呢,有点蹊,同求解

网友:
换供电芯片试试吧

网友:
都是满足的  就差EC开启  后继没有短路已经拿了一块好的板子测过值

网友:
竟然工作条件都有了,还是不行 只能换板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  线性电压正常 就是没有开启 是EC发出的  EC工作条件都是满足的  没有断线

你是说系统供电的en开启信号没有?没大明白,查这之间的元器件你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
按下开关瞬间有没有?

网友:
直接人工给一个开启的电压 看看能不能出电压  如果环视不出 那就换芯片  或者仔细检查芯片的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图纸吗 分享下啊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有示波器没?量下BIOS波形,万用表不准,EC条件都满足了,排除断线就只能接着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