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楼主(2014-09-21):
华硕k42jz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南桥发烫,开始以为是桥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那位大神遇到过求指点

网友:
看看南桥周边是不是有小电阻,电容损坏,导致南桥温度过高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

网友:
ASUS拔掉CMOS电池以后自动上电处于正常

网友:
注意小电容电阻。

网友:
进来看看,顺便学习下!大神们快帮支招儿!

网友:
电流多少啊 啥的也不说

网友:
跑线路吧  不然会搞死人的

网友:
coms电池要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