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键盘大小写灯常亮

楼主(2014-09-21):
刷过BIOS 更换过键盘  换过EC   故障依旧   不知改查哪里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挺奇怪,期待大神路过。同求解

网友:
没遇见过!是不是键盘接口和南桥方面的问题!

网友:
见过闪烁的没见过常亮的

网友:
EC要换同样型号的

网友:
如果其它按键正常,就是EC的问题,一定要换原装的

网友:
常亮真没遇到过啊,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中间经过的电容换了么。只有大小写不管用,还有其他的健么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啊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啊!楼主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