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插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4-09-21):
这个机器很邪门   插上电池公共点电压就是电池电压  加电后公共点电压被拉低3.6V  这个机器插适配器正常开机

网友:
好像是保护动作,楼主哪里的?手里机器不少啊!

网友:
哥儿  最好先更换个确定是好的电池试一下

网友:
插上电池是不是保护了。重点排查充放电芯片电路

网友:
换个电池测试OK

网友:
可能是电池带不起负责,建议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供电模块的场管击穿了

网友:
电池坏了嘛,,估计是电池短路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公共点的转换管坏了唷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本人有台是用电池能开关机后把电池拔了后在开就不能开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转换管子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行!

网友:
电池可以有问题吧!还有检测电路有问 放电管子

网友:
很简单首先确认电池正常,再就是电池到公共点间线路存在耗电情况,如开关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