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L535)无线网无法打开

楼主(2014-09-21):
请教RTL8187B哪个脚是开启?驱动安装正常,功能键加F8无法打开无线网卡,想直接断开无线网卡的开启脚。

网友:
查芯片资料就知啦

网友:
直接飞线  强制开启

网友:
下了2个图纸都不是RTL8187B,所以求助

网友:
直接改一个USB网卡更直截了当啦

网友:
不知道哪个脚是开启

网友A:
切断开关信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开关信号就好了

我也知道切断,没找到8187资料,不知道哪个脚,求组中

网友:
回楼上,确实可以,试过正常了。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好用。我也用过

网友:
我没分了 蛮发下 谢谢

网友:
无线网卡的20脚用胶布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