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数码摄像机有源晶振输出的波型问题

楼主(2014-09-21):
修理一台爱国者AHD-Z50数码摄像机不开机故障,该机共有三个振荡电路,其中主振24MHZ、时钟32768HZ波型正常。但其中音视频处理部分6MHZ振荡输出的波型似不正常。6MHZ采用的是有源晶振,在该晶振输出端测到的波型如下:

这个波型带有振铃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影响机子正常工作?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该数码摄像机不能开机(按开机键后能产生部分工作电压,但SD卡和音视频芯片的电源没有,工作指示灯不亮)。

网友:
看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是否有开路的电阻保险,接电流表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一般这个不会影响开机的,最多是影响到声卡不能用,不能开机你查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