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主板南桥发烫

楼主(2014-09-21):
入手一块M5A78L-M主板,在保,不过客户不知道从哪弄的了,让修。通电前也没测阻值,通电后南桥发烫(218-0660017),肯定不触发。赶紧断电,测量待机紫5V对地阻值只有007。也不知道哪的问题,就换了个南桥,现在还是通电就发烫。不知道该怎么量了

网友:
检测待机电路或双路输出电路

网友:
一般是双路输出部分,007的阻值肯定是短路的,南桥短路会发热,当然供电电压偏大也会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
我不太会跑线路,看来是没头绪了。有时候感觉不太好修就放弃了

网友:
南桥烫不一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那南桥烫.一般怎么维修呢

网友:
你也先测一下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USB接口问题也会引起南桥烫。查查各接口有没有相碰短接的针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