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G31-M7 TE REV:6.5 三极管不拉低导致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4-09-21):
型号:映泰G31-M7 TE REV:6.5
故障:全板无复位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B16时钟
差分时钟
A11复位无
A15复位无
芯片46脚发出
正常上拉发出

三极管C级无电压
64B级0.7  正常导通
Q64  C级还是0.7 说明被上拉Q63导通  原因就是Q64没有拉低

更换三极管
跑码亮机 。
结束。 Q64导通 没有拉低C级电压 导致Q63  B级被上拉 Q63导通拉低VRMPWRGD  图纸是参考图纸 论坛下的

大大们 来分

网友:
我的小小白不容易啊,有的地方留言的权利都没有,不过这图纸在论坛基本都有啊?不过一看还是动了可是没图纸情况我就无从下手,经验太少了

网友:
技术一流啊

网友:
现在的主板牌子太杂   找不着图纸

网友:
不错啊,思路清晰高手.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管子其中一个挂了都会导致不出U供电,修了挺多个的了,还有这个板子Q38或者Q41坏了会导致亮机,但是还没滚动条就灰屏,屏亮不起来,也进不了PE就是快要进桌面的时候会灰屏,这个现象就是Q38或者Q41坏了

网友:
楼主辛苦   这是一例   秒杀的实例     发出来给大家学习不错   力挺你  思路 完全正确 不错 继续期待发帖

网友B:
我不明白 你到底换了64 还是63  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赞同你的说法,Q63和Q64这两个管子其中一个挂了都会拉低VRMPG信号,而这个信号正是CPU供电管理IC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才输出到南桥提供复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总结的细致入微,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你说的Q38损坏是不是也会造成内存供电输出异常,所以造成主板亮机,但是还没滚动条就灰屏,屏幕亮不起吗?

网友C:
写这篇文章,比修好这个主板时间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我刚从实地回来半个月 经验不多。  我这个是有CPU供电。  谢谢你说的一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这篇文章,比修好这个主板时间都长

弄这帖子 半小时 修这板子 10分钟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 你到底换了64 还是63  不清楚

换Q64这个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反正不是不出U供电就是南桥收不到CPUPG,都是那管子引起的,至于灰屏也是我说的那个管子引起的,下次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板子是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秒杀

网友D:
两处疑惑
46角是什么电压啊,干什么用的 ,,
还有哪个上拉电压 上拉了哪一项电压,为什么用这管子上拉它呢??

网友E:
维修细心加上有图纸,修得非常得心应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处疑惑
46角是什么电压啊,干什么用的 ,,
还有哪个上拉电压 上拉了哪一项电压,为什么用这管子上拉它 ...

CPU供电IC发出的PG信号。

网友:
楼主神人,这也能找得到,台式机图纸哪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处疑惑
46角是什么电压啊,干什么用的 ,,
还有哪个上拉电压 上拉了哪一项电压,为什么用这管子上拉它 ...

管子在这里不是起到上拉作用的,真正起到上拉VRMPG信号电压的是R237电阻,Q63和Q64在这里的作用是开关控制VRMPG信号的高低电平工作状态。

网友:
有CPU供电,有时钟没复位能修好并能把问题将的这么清楚,挺不错的

网友G:
有图纸的可以分析下线路,没图纸的有难度。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纸的可以分析下线路,没图纸的有难度。只能靠经验了。

那也不一定。 查芯片图纸  跑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处疑惑
46角是什么电压啊,干什么用的 ,,
还有哪个上拉电压 上拉了哪一项电压,为什么用这管子上拉它 ...

高手,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能加你QQ跟你学点基础知识吗?

网友H:
是CPU芯片发出的VRMPWROK是吧,南桥要收到2个条件才发出复位的对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细心

网友:
分析的的不错,图片也够清晰,让我等一看挺明了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没分了,有分多加点

网友:
技术不好,希望多和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机很多这问题,拆掉三极管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CPU芯片发出的VRMPWROK是吧,南桥要收到2个条件才发出复位的对吗?

还要收到IO 发出的PWROK信号才行的。

网友:
完全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主板就有了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灰屏的信号解释是什么?高手解释一下一个是SB_PROCHOT# 还有一个是H_PROCHOT#,这2个信号为什么会导致灰屏。。早点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我手上一个一样的G31给我做桥把桥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这个管子是通病了,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出CPU供电导致的全板无复位了吧?Q63和Q64这两个 ...

这的确是一个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也同样感谢楼主分享图纸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 你到底换了64 还是63  不清楚

Q64 三极管本因被拉低的,所以C极接地,Q63不通,5V PG才会有。我不知道这样解还释对不对。Q64坏了。C极还是有电压0。7V 说明Q64坏了

网友:
台机还是要多修啊,现在拿到板子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灰屏的信号解释是什么?高手解释一下一个是SB_PROCHOT# 还有一个是H_PROCHOT#,这2个信号为什么会导致灰 ...

呵呵,也是这个板子 也是滚动条那边灰屏么?那你把Q38换掉应该就杀掉了,Q38换掉看看条件有没有出,如果测Q38还不截止Q41B级还是低电平的话就也把Q41换了,意思就是要让Q38截止这样南桥才能收到SB_PROCHOT#这个信号,至于你说原理是什么,我也摸不清楚,只是经验,因为我修了很多这个映泰G31的这个型号,很多都是我说的这四个管子的问题,但是这个条件是南桥进系统我所知这个板子所要的一个条件,下次碰到你就知道了,当然如果这两个管子条件都满足了也已经发出SB_PROCHOT#了还是灰屏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了,不能盲目的换和干桥,还有,这个GB的桥不容易焊死的啊,怎么会焊死了?你用风枪?

网友:
感谢伟大的教程

网友:
思路清淅,行云流水!既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细心加上有图纸,修得非常得心应手。

同意............

网友:
映泰没复位,基本是三极官好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是这个板子 也是滚动条那边灰屏么?那你把Q38换掉应该就杀掉了,Q38换掉看看条件有没有出,如果 ...

我加焊一次还是一样,就 又加焊一次,我以为前一次温度不够,就加了点温度,所以就坏了。。。。。。。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

网友:
七彩虹 G31的主板也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Q64 三极管本因被拉低的,所以C极接地,Q63不通,5V PG才会有。我不知道这样解还释对不对。Q64坏了。C极 ...

你的说法,这里判断Q64损坏的依据是本身B级导通电压值处于正常状态,而C级的电压没有通过E级接地被拉低,正常是被拉低的,在没有这种类型三极管料件可换的情况下,可以用镊子直接短接或飞线直连Q64本身CE 级也能解决故障。

网友:
楼主 厉害 学习一下 好经验

网友:
思路很好的啊,小白得努力学习了

网友:
没有分了下不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真是认真啊

网友:
这个图纸上面有时序图吗

网友:
a15a11无复位怎么关系到46脚?46脚芯片是什么

网友:
典形教程 学习了

网友:
如此好贴收场

网友:
这类问题我基本没修好过,不是修不了,找位置太麻烦

网友:
有机会就该好好练练手了

网友:
复位电路很不好学一样,我就没搞明白

网友K:
这个信号是cpu管理芯片发出的么?

网友:
感觉有图纸的话很多都好修,映泰的最怕的就是零件没标注位置号,有图纸还要量半天的。

网友:
板子的图纸还真心是难找!

网友:
图纸手下了,谢谢分享,希望有用得找的时候,,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同行发帖都这样,,详细,,图纸,,,这样

网友:
这都可以?楼主很强大

网友:
楼主牛啊,看着很熟练

网友:
不错  有图就好办

网友:
信号是cpu管理芯片发出的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是不出U供电就是南桥收不到CPUPG,都是那管子引起的,至于灰屏也是我说的那个管子引起的,下次你们 ...

也不一定,CPU供电芯片对应引脚 EN信号电压异常也会引起不出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信号是cpu管理芯片发出的么?

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也不一定,CPU供电芯片对应引脚 EN信号电压异常也会引起不出U供电。

世事无绝对,我现在手上就两块板子,EN出来了,但是还不出供电的,条件满足,唯独这个PG信号没有,经验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事无绝对,我现在手上就两块板子,EN出来了,但是还不出供电的,条件满足,唯独这个PG信号没有,经验就 ...

PG信号没有一般南桥本身短路损坏也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事无绝对,我现在手上就两块板子,EN出来了,但是还不出供电的,条件满足,唯独这个PG信号没有,经验就 ...

这里条件满足 PG信号没有,可以断开此信号后级相连元器件判断故障,这种情况可以更换芯片本身试下。

网友(2014-11-17):
有图纸和点位图应该好修

网友:
芯片46是输出VRMPWR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IC发出的PG信号。

是芯片输出的供电好信号VRM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芯片开启供电的开启信号,SS-EN

46是VRMPWRGD的输出脚,17脚才是EN脚

网友:
学习学习。。。图纸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事无绝对,我现在手上就两块板子,EN出来了,但是还不出供电的,条件满足,唯独这个PG信号没有,经验就 ...

我去,层主大神呀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的是6.8版本。这个新号正常,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不错啊,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学到一招了

网友:
其实映泰的G41.G31都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