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AMD高端显卡HD7950, HD7970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09-21):
HD7970, HD7950设计上有问题,AMD又不会像Nvidia的同档卡那样有严格的功率温度限制和保险电阻,特别是这两种卡矿工经常拿来挖矿负荷非常大,做工不好的二三线品牌特别容易坏。如果接到这两种卡检查供电,显存没问题,又没有短路的话,一般是核心挂了,注意7970, 7950核心正常电阻是2.8欧,DDR5显存一般是20-30欧左右,差太大的话很可能坏了。也许AMD也意识到问题,他们的改进马甲版R9 280,R9 280x就很少坏了。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还没碰到过此卡碰到时会按楼主说的试试

网友A:
你核心好坏,是要有测量数据的,,你说的只是运气活  你知道HD7970 7950整结构吗,你说的核心坏的,你是怎么能那么肯定确定他就坏了, 真真核心坏的,真的很少,,,除非别人BGA干坏的, 不然,真真自己坏的极少,像这类的显卡是有多种小共电补助共电 如果说这一些全对地了,可能是GPU坏,如果说,这一些正常,你修不出共电,那就是技术问题,不是核心挂,,核心坏的, 我也见到过,很多是人为搞坏的,自然坏的, 多是12V对地直接,3,3V对地 击穿GPU, 显存控制器这一些都是好的,GPU 补助共电 控制也是好的,,如果说,没有一样,对地,没有真真测量的数据,就不要肯定是GPU坏,这样会误失好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核心好坏,是要有测量数据的,,你说的只是运气活  你知道HD7970 7950整结构吗,你说的核心坏的,你是怎 ...

测过好几块不同品牌的7970,7950的核心对地电阻,都是2.8欧,误差正负0.1欧,不知道算不算测量数据。唉,这两卡是好卡,但也不值钱了,不值得花费时间在上面了,还不如把时间花在修价格稳定的高端N卡上,前周收了块传说中pcb被艹到弯曲的V星7950矿卡,才花了500元,想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收一块垃圾牌子xfx 7950坏卡也要400啊,好在近几年都没高价入手过A卡,不然看到现如今矿难把这二手A卡的价格砸得掉地上,晚上都睡不着觉-心疼死了。

网友:
高端卡还没修道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过好几块不同品牌的7970,7950的核心对地电阻,都是2.8欧,误差正负0.1欧,不知道算不算测量数据。唉, ...

核心对地0都是正常的,这种核心的阻值,很低,基本上不容易量出来,有时只有1欧,有时万用表一点的误差都是0 你拿一l个好的量,你看看是不是1,还是0  你要量的是很多个地方,和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对地0都是正常的,这种核心的阻值,很低,基本上不容易量出来,有时只有1欧,有时万用表一点的误差都 ...

像gtx480, gtx580这类功耗发热大的显卡核心阻值才可能是零点几欧,HD7950,HD7970是28nm工艺,TDP功率才150瓦,核心正常阻值不可能达到零点几欧,随手又量了块NV最新的麦克斯韦架构,史称最省电的中端显卡GTX750的核心对地阻值,7欧姆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gtx480, gtx580这类功耗发热大的显卡核心阻值才可能是零点几欧,HD7950,HD7970是28nm工艺,TDP功率才15 ...

你看看论坛,以前都有人说了,核心的不可能有你说的那高,那离普的,同时这种GPU对地值的测量,很难测准,你这种说法,根本就无法得到测理结果,很多GPU自己烧掉的,有一些像时钟,会对地,像补助共电本来一般都是在35的值到40样子的,可能也是对地,不知道你对显卡有那一些共电,和基本的测试点,不知道你能不能知道,这种显卡可能,不在像用的UP7708这类的IC但是肯定有 1.1V 也有一条1.8 V的接到GPU中的包括补助共 电,一般都是1.1v 1.2v,如果说这一些全断短对地了,你来说是GPU坏,可能,一般大多人会相像,GPU的阻值,本身就难以测良,你说的工艺,和这个值的大小有区别吧? 你知道N卡和A卡有啥区别,为啥显存的阻值大小不一样, 这个难到也是和工艺有关系吗,同时显卡的多少W    和核心的阻值大小有关系吗?  显卡的功率多大,那是跟GPU本身需求设术的,好比有一些显卡只有3相共电,有的达到10相共电,同样的一个GPU,但是他们的功率也是不一样的,相差几十W之多。        只能说一点你修显卡的时间不久,同时模到的高档显卡不够多,,你拿一个好的,拿一个坏的在来对比测良吧,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猜想是不会有结果的,只有一步步测试,得到的结果,才是,,,,能肯定的。 我修的显卡时间不长,但是呢,模过的显卡,怎么说也有达万片之上,,对好的A卡N卡的阻值大小,这一些肯定是知道。 你有时间找一个好的在来没测量吧,GPU的好坏,肯定说坏了,不可能是一根茎一样,一条线坏了, 刚好给你量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gtx480, gtx580这类功耗发热大的显卡核心阻值才可能是零点几欧,HD7950,HD7970是28nm工艺,TDP功率才15 ...

同时,你也可以拿一个显卡的电容,和IC做测良对比,一个电容的容量大小,你对比一下看看,有多大,相差多少,同时对这个电容来打阻值,看看他的阻值,找两个一样的卡来打,看看会不会是一样。
像一个IC的一角,你也来打打阻值,还有MOS专场管,,你也打打看看,有没有一模一样的,,会不会一模一样
绝对你测量的值,肯定要么就大于他,要么就是小于他,但是相差,可能是几十的阻值,也有可能是,100多,,为啥是这样,如果说,你这个都搞不明白,你基本上,就得好好看看最基础的电子元件的测量手册了,看看元器件,之间的值的变化,

网友:
n卡求稳定a卡求风骚

网友:
知道了,试试看。

网友:
核心阻抗接近0,- - 而且好的卡也是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论坛,以前都有人说了,核心的不可能有你说的那高,那离普的,同时这种GPU对地值的测量,很难测准 ...

这只是初步判断而已,是辅助方法,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自制一个供电模块对核心,pll,显存等的电源输入点进行强行供电,看能不能点亮,能点亮的话再进一步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初步判断而已,是辅助方法,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自制一个供电模块对核心,pll,显存等的电源输入点 ...

你目前有那技术可以吗,,,目前可能只有工厂有种那全方位的,在说了,基本上以没有必要去做这种手法了,都以有方法定GPU的好坏了,何必去折腾呢,! 今天我手上有一片HD5770 1G蓝宝的目前 显存共电1,5V 核心共电0.9V 补助共电  1.2v 别的3,3V 5V这类全正常,两组UP7708 只有一组共电OK 有一组,只有1.1V 共电不出来 死活不共电,UP7708 第7角对地  IC 是OK的,楼主知道为啥这个该出1,1V的电压出不来,导致,不认卡,
这个IC的共电该都是正常的,主要的3,3V工作正常所以有核心显存共电 ,,,,不认卡这是啥,,你能知道因原吗,

网友(2014-10-21):
现在A卡价格真心差了

网友:
高端显卡的资料,很珍贵

网友:
都是牛人啊,学些了

网友(2015-06-20):
坏了就换吧

网友:
还没有借过呢

网友:
是的,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7950核心供电的二极体值还是2?
你确定不是你的表有误差么。。

网友:
技术还没达到这个境界

网友(2015-07-21):
党中央真的很NB,能接触万片以上的显卡,真的不容易。

网友:
作为小白,只能看看大神们修板的经验及总结,赞+1

网友:
高端卡对地电阻值只有几欧母,这是很正常的事,核芯好坏,还是上电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