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5.6LED屏无背光

楼主(2014-09-21):
昨天一个客户拿了一个宏基本说屏碎了,我看了一下有一半还能显示图像,就定了一片15.6LED屏接口是30片的。今天发过来一试有图像,无背光。问卖屏的说是宏基本挑屏,让我换码片试试。图像显示正常,就是没背光会是码片的问天吗?求给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查背光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什么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原来的本就是屏碎了,别的没问题. 我发的也是一片新屏,这种情况和码片有关系吗?客户今天下午要来取本,再发一片屏来不及了,着急啊!!!

网友:
如果有VIN,有EN,有PWM,就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查有没有主供电和3.3开启!

网友:
有的机器挑屏,,无背光是有可能的,DELL有的机器还会报警不显示呢

网友:
没背光  试试外接啊

网友:
换片屏试试

网友:
我估计还是屏的问题, 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没背光就把背光修出来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