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进水短路

楼主(2014-09-21):
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3A就下来,一跳一跳的,拆机,测+B不稳,断开CPU供电,可以开机,电流正常跳到0.6A,测PQ801,上管击穿,装一个,开机,电流到2A摆动,过大,马上断电,在开,上管再次击穿,再换一个上管,上机,还是如此,看电流摆动情况,CPU是工作了,就是电流过大,怀疑电源芯片CPU801有问题TPS51620,找了一圈手上没有,好像也不像电源芯片坏,量一下外围吧,找到问题了22.29脚外面的自举电压脚两个0欧电阻,PR841 PR846有几百欧了,两个都换了,再开电流正常,测试正常

Lenovo 3000 G450(LA-5081P).pdf

网友:
老是烧上管就要考虑自举的问题,自举不对,管子就导通不良,就会发热量很大,就容易烧

网友:
一般烧上管激放电路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