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侠帮忙(三星花屏)这电容是多少伏容积是多少啊

楼主(2014-09-21):
小电容标的是B0064  10  50j   显示器型号为三星S19A330BW
谁知道电容是多少伏容积是多少啊  该怎么认啊

网友:
版主不是我重覆发,上次弄图没弄好

网友A:
你指的是那些电容,没看到标示啊,那大的容量22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那些电容,没看到标示啊,那大的容量220uf

就是上面3个电容,是多少伏的啊,小的那个标是B0064 10 50J

网友:
你量一下那个电容正极电压是多少,一般电容耐压值是电容正极电压的二倍,容量比原来大就行,一般是个头越大容量越大

网友:
220uf,35v电容

网友:
小的那个是多少的,上面标的是B0064   10   50j

网友:
帮顶一下:lol:lol

网友:
10uf.50v电容

网友:
50v。。。。。10uF

网友:
B0064 10 50J  这个是10uf.50v电容

网友:
花屏你换这电容干嘛,貌似升压电路上用的电容,你换个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