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不触发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9-21):
通电待机0.20 芯片发烫 待机芯片是RT8205  与51125通用  也没测量直接换后现象一样   懒没法偷了  测得3.3线性电压 第8脚为0V  17脚5v线性电压为2v

第18脚为0V

对地阻值都500多正常 断开8701

也一样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很明显有短路,先测下线性是不是短路,在测待机是不是短路,把短路排除电压就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有短路,先测下线性是不是短路,在测待机是不是短路,把短路排除电压就会出来了

线性电压 对地都有500多的阻值 3V5V电感也不短 若果有明显短路早就好了

网友A:
测下vin输入是不是正常啊,在看下en,如果正常,只有换芯片,换了芯片还不行还是有短路,有可能是它转的电压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B:
这么高的待机你就通电量..不怕二次损伤么    先看一下无通电对地阻值可好?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待机你就通电量..不怕二次损伤么    先看一下无通电对地阻值可好?

对地阻值 正常  不然就不会搞到现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地阻值 正常  不然就不会搞到现在了

3V  5V的对地多少  公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的对地多少  公共多少

400多   公共500多

网友:
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发烫是有短路造成的,具体可查下3 5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vin输入是不是正常啊,在看下en,如果正常,只有换芯片,换了芯片还不行还是有短路,有可能是它转的电 ...

现在 线性3.3V有了, 线性5V为2v其对地阻值503,  EN7.6V是不是高了?

网友:
应该是3V这路有问题,仔细在查查看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压去的地方,可能有短路

网友D:
线性5V有明显短路的地,被拉低了,找下其他供电芯片是不是有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5V有明显短路的地,被拉低了,找下其他供电芯片是不是有短的

是的 一个1.2v芯片内部短路 影响的线性5v    换了之后 35 v都有了 但开机 没反应 PM_PWRBTN#不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