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独显

楼主(2014-09-21):
CQ32开机内存有两次波形跳变后就没有波形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电流到2.0

网友:
补充一下,CPU也换过了

网友:
轻按北桥试试

网友:
电流到2.0说明CPU和内存已经过了,如果还不亮就得考虑显卡或者北桥,建议LZ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
我先加下显卡试试,一会告诉你们情况

网友:
CQ32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显卡 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不过你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加焊显卡,显卡虚焊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上次修到过换了北桥好的。

网友:
加焊了一下,没好.值了个球,还没好.又换了个拆机显卡,终于亮了.谢谢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本没有北桥,是CPU
集成的.只有一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