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型号T410i风扇报错

楼主(2014-09-21):
联想Thinkpad  型号T410i风扇报错      一个月前我把报错的风扇换了   现在风扇又报错了  怎么办 还会不会是风扇有问题呢 ??

网友: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搞得风扇不办法  如果你们知道有什么办法就说说吧  谢谢

网友:
这种麻批机麻烦,拆测都麻烦有时是神一样的问题费时费力还不讨你们这种客户好!继续换,几个月换一次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只能再换了

网友:
接着换吧,估计是换的翻新风扇吧

网友:
把铜管也换掉

网友:
估计还是原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一换就换一套好的,客户也不会说什么的.....要不还得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