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戴尔 2709WFPb 通电 指示灯亮 控制板按键不管用

楼主(2014-09-21):
接到一台戴尔的显示器2709WFPb,症状是这样的,通电指示灯亮 不显示,控制板按键不管用,电源板有3伏24伏输出    看各大电压 都正常  摸BGA封装的主芯片发热  有点过头   拆开 加焊后没用   换了个新的BGA封装的主芯 后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摸BGA封装的主芯片发热还是有点过    加了个笔记本上的风扇  接上3伏电压     摸上去没有什么温度了   这个机型    通电关机的情况下  BGA封装的主芯片发热的  修好后 最好还是加个风扇

网友:
这种显示器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是加焊之后就能显示了,可能是这一款是这样,我修的那款发热量不是很大

网友:
你用的什么焊油,太恶心了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原装显示器维修起来有难度。主芯片后面负载有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