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电流是0.01~0.02~1.25~1.01

楼主(2014-09-21):
已经更换过显卡和南桥、CPU、内存、刷过BIOS了、主板也不缺供电,也没发现有短路的情况,请大家帮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留坐,等修好

网友:
示波器打EC的LAD线看跑马没,没跑马就查CPU的复位,PG正常不。有波,打内存的系统总线有波没,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样修累不累,我也遇到过后来都懒的弄

网友:
刷bios试试啊~~多刷几个~~呵呵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把   看看USB 接口

网友B:
期待LZ修复    我手上一台一样的   弄了一个星期都没搞明白

网友:
没图纸不好时候呀

网友:
等待  修好

网友:
等待,修复

网友C(2014-10-23):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

没有修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把   看看USB 接口

USB接口早看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LZ修复    我手上一台一样的   弄了一个星期都没搞明白

我也搞的很郁闷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北桥的问题,楼主好好查查吧

网友D:
该动的都让你动了,还是个难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动的都让你动了,还是个难题了

这板子真成难题了。。郁闷

网友:
内存条呢?擦一下看看

网友:
看下 SMBUS  读取内存正常不

网友:
祝你早点修好

网友:
时钟与复位!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  我测得 USB 5V电压不稳定 来回跳什么问题

网友:
搞过两台,都是北桥
但这个板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