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 富士康45cmx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9-21):
客户拿过来 开不了机 个人习惯先擦内存  不是不行 是橡皮擦烂都不行        上诊断卡没跑      一个一个来了测了   英特尔时序  内存   1.8 桥  1. 25 总线无电压   cpu肯定是无电压     看了下硬盘主板资料  还好有图  感谢老徐提供
    总线供电方式是运放+场管 U14+Q16  产生  fsb-vtt 总线供电
先测场管对地值  没有短路  上电测 d级 有电压2.2        G级有11.6V s级无输出     测量U14  反馈  脚6  与 S 有没有断线   OK没有问题  先场管换掉Q16 总线供电OK1.2V   还是没跑  总线后面就是CPu供电了     无电压     下管击穿 更换后OK    还有一点 这个主板音频线数据线什么的 不好的分开的    都是分开的 妹的总算弄好了

网友A:
楼主问下这里R127是反馈电阻同时调整Q16 s级输出电压大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这里R127是反馈电阻同时调整Q16 s级输出电压大小的吗?

没装啊  R127

网友A:
这里理解U14 本身6脚为反馈脚,是因为这个引脚与Q16 S级相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理解U14 本身6脚为反馈脚,是因为这个引脚与Q16 S级相连吗?

  是的 6与5脚比较输出 其实就是Q16不良了导致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6与5脚比较输出 其实就是Q16不良了导致没有输出

其实这里Q16 G级电压为11.6V也是异常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Q16本身短路击穿和U14前面的5和6脚异常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里Q16 G级电压为11.6V也是异常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Q16本身短路击穿和U14前面的5和6脚异常造 ...

先小的再大的了 他们除了这个也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小的再大的了 他们除了这个也就没有什么了

如果是我维修的话,这里场馆G级电压异常,是先要查下U14 电源比较放大器5 和6脚电压大小情况,然后排除MOS管本身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维修的话,这里场馆G级电压异常,是先要查下U14 电源比较放大器5 和6脚电压大小情况,然后排除MO ...

6脚肯定没有电压了 d级有电压S级没有出来 s直接连接反馈6脚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这里R127是反馈电阻同时调整Q16 s级输出电压大小的吗?

可能是吧,你问楼主

网友(2016-07-01):
楼主,你这里CPU供电的上下管也烧了,你只换掉上下管,应该会返修啊,我遇到好多都是场馆击穿,换上用一段时间就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