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H61M-B3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9-21):
今天修了片杰微H61M-B3不通电的二修板,那到主板桥与I/O都换了。
这个I/O是NCT5532D,通电触发部分大致分布在28.29.30.31.32这几个脚位,虽然是2修板,还是从基本的开始检查,32.768正常,查BGA边上的几个0805规格的电容,一般都有3.3V的电压,没有是不通电的,电容上的电压正常,细查i/o的28 29脚的触发跳变,正常,还是不通电,查S3 S5都没有高电平。不正常,既然S3 S5都没有电压,那得查RSMRST#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正常才能有S3,且这个信号的进I/O和桥,经检测到I/O这边正常,再查到桥的这个部分,没有图纸只能跑线路,跑了半天到了BGA,搞了个把小时还是没有修好。
休息休息
接着干,还是继续检查RSMRST这个信号,在板子的正面还有1根线分支进了BGA,继续跑线,呵呵问题找到了,在32.768的2个下面断线,拆了32.768接线,装上亮机OK

搞定了,结论是RSMRST这个信号没有进桥导致不出S3 S5

网友:
断了的都被你找到了 要是我 我直接换IO 就放弃了

网友:
两根线都断了

网友:
跑线很辛苦啊,不会跑

网友:
LZ好眼力啊……

网友:
怎么没图片啊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