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金蝶450电源求助

楼主(2014-09-21):
振华金蝶450,烧了pfc开关管跟pfc二极管跟保险,替换上去后串60w灯泡上电,上电灯慢慢亮起,两秒后继电器跳灯泡也跟着一闪然后就灭了,此时有有5v输出,大电容两脚电压为330v左右,然后短接绿黑线,灯泡全亮,此时12v 5v 3v都有风扇也转了,两三秒后灯泡就开始暗明循环,一下子暗红一下子全亮,有节奏的,就是像电容充电的旋律,此时大电容电压从340v左右开始下降,12v 5v 3 v停止,大电容最后降到30v左右,但灯泡还是暗明循环。请问这样是什么问题,论坛又看到讲pfc电源串灯泡行不通……,求指点指点

网友:
  去掉灯泡试一试

网友:
保护电路动作了,检查控制电路与推动电路看看

网友:
振华的电源都是主动式的,很难修的。

网友A:
有没有待机+5V电压?
主动式PFC电源不用串上灯炮吧?有空我也串个灯泡试一试!
PFC有几个MOSEFT管,是全部换了吗?
应该还有别的元件烧坏了吧?

网友:
直接上电 看看怎么样  会不会放炮啊

网友B:
听了你的意见,去了灯泡冒着会放炮的可能上电,居然没放炮,待机5v正常,然后短接绿黑,也没放炮,各项正常,试了几次都正常,上机正常开机,主动电源串灯泡不靠谱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待机+5V电压?
主动式PFC电源不用串上灯炮吧?有空我也串个灯泡试一试!
PFC有几个MOS ...

有空试下主动电源串灯泡是不是跟我讲的那样吖,串灯泡一闪一闪的,去了灯泡上电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了你的意见,去了灯泡冒着会放炮的可能上电,居然没放炮,待机5v正常,然后短接绿黑,也没放炮,各项正 ...

开始串灯泡目的是防止电有短路问题存在,造成元器件大面积损坏

网友:
         主动式PFC架构的电源,检修时串灯泡的功率最少也要200W以上。你串的60W灯泡在这个电源电路中的压降太大,已严重限制了这个电源正常工作需要的最低电压条件,自然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