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530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4-09-21):
很少发帖,今天闲来无事,把今天上午的一联想G530简单维修拿出来分享下!客户拿来说不显示,开机一看,屏底部闪一下,然后暗屏,可要看见logo,跟客户报价,开工!版号LA-4212P
2.0  打开图纸找到 屏接口,20脚lcdvdd  3.3v,正常
17#3.3v正常

还要一个小接口!关键部位了!测第7脚背光供电invpwr_b+ 19v   正常
再查第四脚dispoff# 背光开关 3.3v 正常
再测背光亮度第三脚INVT_PWM 0V ,看来问题出现在这里了
打第三脚对地值只有3欧。看来短路了,摘掉旁边的C21电容还是短路!进图纸追查到EC,到21脚!果断换掉EC  换号后再打3#阻值,500多,,开机,亮机正常!至此修复!再把前几天一台苹果苹果macbook air a1370 备份BIOS   和一台宏基I5独显BIOS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不谢!

苹果macbook air a1370.rar

网友:
  修的不错啊  还有分享

网友A:
我一般是把EC那个脚挑起来 在把开启3.3和亮度3.3连起来 省钱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把EC那个脚挑起来 在把开启3.3和亮度3.3连起来 省钱呀  哈哈

有道理,下次按你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把EC那个脚挑起来 在把开启3.3和亮度3.3连起来 省钱呀  哈哈

你的方法也可行,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屏幕亮度不能正常调节。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  正好用的上

网友D:
直接断开那个脚位  接开启3.3  这个方法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也可行,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屏幕亮度不能正常调节。

省钱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  正好用的上

我以前也上传了几个BIOS的帖子,都没什么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断开那个脚位  接开启3.3  这个方法更快

这不是和楼上说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  正好用的上

互相学习

网友E:
师兄哪期的 你思路好清晰 一般我都要找好几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兄哪期的 你思路好清晰 一般我都要找好几个位置

12年的

网友:
原来是老将了

网友F:
请问这是背光亮度调节信号短路吗

网友:
短接的这个方法不错,可行,最关键的是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是背光亮度调节信号短路吗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也可行,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屏幕亮度不能正常调节。

到也没事 如果不接的话 屏幕是80%的亮度 也可以的 呵呵

网友:
很好的,来赚点分

网友:
LZ思路清楚、直接秒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