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 m4n78 se

楼主(2014-09-21):
华硕通病822 华硕有复位 不跑马 4秒掉电  英伟达的芯片  复位开关针 电压低 还有的vdda 2.5v电压低

网友:
这也能说通病???????????

网友:
有点看不懂    怎么说这也是通病呢?

网友:
简述太过简单了,一般都看不懂……

网友:
也是822呀,,

网友:
这样的文字描述也太那个了。是断线还是怎么了?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有学了一招

网友:
通病?华硕板子上常见的毛病??华硕板子很多在这里发生故障???

网友:
只有你自己能看懂。

网友:
华硕板子,让人哭笑不得的货色!!!

网友:
  楼主你这是想要表达些什么呢

网友:
楼主所说的难道是那五角芯片和822?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通病太多,行场短路也有

网友:
你就不能说你是怎么找到的吗?

网友(2014-10-21):
说的这么模糊谁能看懂。

网友:
不错啊!!!记下了!!!

网友:
真没看懂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嗯华硕882的排阻的确是通病。徐老师的500条维修经验里就有

网友:
这个不能看懂……。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的多

网友:
5脚小芯片容易坏,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是新手 我没看不懂!

网友:
有点没看懂

网友:
发个图能说明什么

网友:
不明白说的是个什么

网友:
看不懂的 出现这样的故障掉电的 照楼主的 换配件就懂了

网友:
楼主能说详细点么 没怎么看懂 后面一张图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