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88不跑马

楼主(2014-09-21):
最近同行来了一批 ms-7388 不跑马主板 先测对地阻值正常 上点复位灯不亮 测内存电压无  测up6103s8 7脚无电压 应该有1.8v电压 跑线路 直接上图 这个8脚管不知道是什么  直接换 就ok 还有一些cpu短路 啊 不上电啊 呵呵 就不发了 求助 A 785GM-LE/128M 跑E0 吹南桥就好 主板冷在开有跑e0  BIOS 刷过了 南桥加焊过了 一样 是换南桥吗 ?????????

网友:
先看看内存条件 在换南桥 SMDAT和CLK

网友:
8脚管不知道是什么  直接换 就ok,是随便找一个8脚换上吗?

网友:
先看看内存SMDAT和CLK

网友A:
8脚应该是管理up6103s8 7脚 电压输入的芯片,具体型号要查主板图纸才知道。

H55

网友:
8脚管不知道是什么  直接换
用什么型号代替的?

网友:
有一批板。想怎样修就怎样修。很多配件换

网友:
那个8脚的,应该1脚是1.8V,4脚是0.9V。控制VDD和VTT电压的。

网友(2014-10-22):
我手里一个电压齐全无服务的呢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中,请多多关照!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A:
8脚应该是管理up6103s8 7脚 电压输入的芯片,具体型号要查主板图纸才知道。

型号为 S3-B 产生基准电压的8脚芝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