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7y能用top257代换吗?

楼主(2014-09-21):
一个三星14V电源无输出,一次电源大电容没容量了,换了还是没有输出电压!
所以怀疑电源芯片TOP247Y有问题,可手里没有这件,只有一个TOP257YN,
换上以后输出才0.28V,是不是要改电路才行呀?哪位大师改过吗?告诉兄弟一下!谢谢!

网友A:
买一个才多少钱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才多少钱  浪费时间

客户一会就要!着急!这电源现在有稳定的0.28V输出,感觉应该是top257外围元件哪里不对!

网友B:
说实在的,我连适配器怎么拆都不知道,除了强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我连适配器怎么拆都不知道,除了强拆

适配器好拆,有的有螺丝藏在标签那边的皮垫下边,有的在标签下边!
没有螺丝的就得强拆了!螺丝刀把一顿砸,但尽量要轻点,劲大了里边的变压器电感线圈还有电路会被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好拆,有的有螺丝藏在标签那边的皮垫下边,有的在标签下边!
没有螺丝的就得强拆了!螺丝刀把一顿 ...

适配器我是真没金国友螺丝的。甚至有的被我敲开的,搞得我火都来了

网友:
我问师傅了,师傅说不能代换!找原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