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寸进液苹果机 A1286 820-2951-B器官移植维修+图纸点位

楼主(2014-09-21):
接的同行的机器 机器拿来说进液挺严重的 能闻到糊味 拆机开机器后检察发现电池接口附近有进液并有腐蚀情况别的地方还行反面对着键盘的那一面没有进液 庆幸的是液体不是从键盘上漏下去的
板号:820-2951-B
下面进入维修步骤
1 对于进液的机器首先就是把板子清洗干净 并上焊台烘干
2 目测有没有明显异常的地方 测一下有没有是显短路的地方
3 试着接电源看一下 接上电源绿灯不亮 待机0.005 了解苹果机器的各位都应了解这个情况 应是3.42这边不正常
4.翻开图纸  打开点位 查看相关条件 信号 元件

5 分析     3.42V 在PDF里的全称是PP3V42_G3H 由U6990 产生 。这个U6690工作条件很简单 由适配器输入的PPDCIN_G3H或电池PPBUS_G3H经D6990后给u6690供电 并且给芯片提供 EN TON 信号 无其它外部条件就可以工作产生PP3V42_G3H.
6 实物测试  接上电源 测U6990 相关电路 PP3V42_G3H 无 EN 无 TON无 VIN 无对地无短路 再看D6990 糊了 好嘛 看来问题很简单 秒了吧 从别的板上找个D6990 装上 再通电 待机0.2几明显偏高 量U6990VIN  只有5V左右 果断拆下U6990 清理焊盘发现4脚EN的引线的地方烧了一个小坑 用工具刮刮再看看 是EN 那个脚和板里层的地线烧起来了  打到故障点就好办 把那个坑挖挖干净 确保不短路 后再填上绿油 等干后 再接上电源测EN的那边有16V待机0.005 正常
当时没有找到U6990 等了两天 把新到的U6990装上去再接电源 0.2几 短路啊 R6990都发黑了 连续换了三个U6990都是0.2几 不应该啊 U6990工作条件很简单啊 然后我就把VIN TON EN 分别一 一断开接电试 只要EN脚接上去就0.2几 想不通 放放
7 之后就一直想 不有因为没有这个3.42就让这板废了吧 想想 好好想想  想到液晶加装通用高压板 还想到有笔记本35V模块 哈哈 咱也来个器官移植吧
8 行动 网上找了一片料板 (成色可好啦 大件没有 小料都在)飞线 把VIN EN TON 还有输出飞起来后接电 哈哈 绿灯亮了 电流哗哗往上跳 此刻心里敞亮的很 接上屏 再上电 白屏 哈哈差不多了  找五金的朋友切割一下 飞好线 塞在主板和键盘的夹层里 完美收工

网友:
一看板子M98,不知道修了N块了,那板子AD灯不亮,或上电正常待机有问题,小KS。挖点不是那么好挖的,苹果的点不像其他板子,不好挖2还是可以的。看电路图老简单了,不用那么大费周章

网友:
就把3.42修出来就好了,要是这样不算严重,不过接一个小板在上面,有点创意啊

网友:
这倒也方便,省着焊芯片了,飞几根线搞定。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别出心裁,有是一次大的思路创新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