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外接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4-09-21):
DELL 1464外接显,内接不显,换了显卡也不行,哪里问题

网友A:
查下屏供电哪个没有出来

网友:
屏线坏的遇过

网友:
加焊一下屏线接口看看,我上次有一台ACER 4720Z就是这样,换过显卡都不行,最后加焊过屏线接口就好了,

网友:
还是显卡吧 内屏灰的话 有可能显卡少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屏供电哪个没有出来

屏坏碰到过,这机子是特殊屏.普通的要作特殊处理才行.

网友:
屏线换吧....

网友:
EDID 有波形吗,

网友:
屏线,屏系统线,供电,

网友:
屏线坏的可能性大 屏供电 其次

网友:
屏线,屏接口,从显卡到屏板接口都要测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DELL1464修到过屏线断的,造成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网友:
看看屏供电  条件有没有   我之前有碰到过   是屏接口处的一个三角管坏了   没5V电压出来  你量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
显卡换先   屏你换过没 还有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