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919SW+ 维修求助

楼主(2014-09-21):
   本人小白一个,原来,都是给同行去修,现然同行不做了,转行了,没办法,自己开始学习维修。一台AOC919SW+,开机不通电,拆开,二级管档,量保险,是通的。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原来,有三个保险啊。量300V大电容,有电压,量5V,没有电压。说来惭愧,5V,我只知道量,高压到驱动板的那几个插针标了的地方,其它地方不知道量哪里,12V也不知道量哪里。看了论坛,想可能是是那个二级管坏了,拆下来,是SR560的,没有一样的,拆了个SB560换上去,没有效果,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测哪个地方,用什么方法测,请高手指点。红线标的地方就是换了的二级管

网友:
线包 左手边内个最大的二极管

网友:
电源IC测试一下 看有没电压,再看你那个IC什么型号 找个可以代换的试试,没12V 5V几乎都是电源IC有问题了

网友:
ic后缀是DPS吗

网友A:
不通电   量保险丝   开关管   二极管    桥墩     坏了换掉   换的时候   大小一样就可以    除了保险丝是通的    其他的通了就是坏的   12V  5V   3.3V   量电容  这三个电压有了   电源板差不多就修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这个应该是12V的二极管吧  测中间脚 看是不是有12V 如果没有12V 就是前极有问题

网友:
IC最后三个是D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12V的二极管吧  测中间脚 看是不是有12V 如果没有12V 就是前极有问题

另外一个样子相同的是开关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   量保险丝   开关管   二极管    桥墩     坏了换掉   换的时候   大小一样就可以    除了保险丝是 ...

我用二级管档去测电阻两头,会峰鸣啊

网友:
找电源IC的型号脚位,供电,过流,过压保护,判断MOS管好坏等

网友:
不如直接报个远程,绝对有效果比较好

网友:
看万用表显示的阻值多少   如果是00   说明坏了   找大小样的换掉   就好了

网友:
哦   对了   把它拆下来量一下    如果还是00  换掉

网友:
搞个培训班学哈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