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重启无显示,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9-21):
R400重启无显示,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系统下面重启电脑 无显示

网友:
有电无显示

网友:
显卡换了,还还是一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刷bios把,LZ

网友:
要不然进bios把独立关了   用集成  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是A8SR 重启电流挡在1.40左右 不显示  这个郁闷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重新打驱动,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最好是安装纯净版系统,再安装官方显卡驱动

网友:
太简单了,这问题好像问跑码怎么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