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超级本BIOS备份

楼主(2014-09-21):
修到客户进水的U410  修好后备份下来的  绝对OK    另外还有这个板子的各个位置的照片 太大传不上来  需要的找我

U410超级本BIOS备份 U17位置.rar

U410超级本BIOS备份 U30位置.rar

网友A(2014-11-18):
刷了还是不触发,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不触发,晕了!

那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我发的BIOS都是确定好的

网友:
下载个试试先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带触摸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带触摸屏的

忘记了  好像不是

网友B:
刷好了,OK,触摸屏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OK,触摸屏也可以用

恭喜!钞票又到手了

网友(2014-12-26):
刷了以后怎么开机变慢了安

网友C:
我的放电就可以亮机 保存时间就不亮跟BIOS 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放电就可以亮机 保存时间就不亮跟BIOS 有关系么

应该有  我的BIOS是对的 你可以刷刷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放电就可以亮机 保存时间就不亮跟BIOS 有关系么

之前修过跟你这种情况一样的,是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过跟你这种情况一样的,是桥坏了

是南桥么 我刷你的BIOS 第一次机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南桥么 我刷你的BIOS 第一次机都不显示

不清楚 BIOS肯定是好的 好多人都用过了 应该你主板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号的吗?

网友:
肯定是好的啦 好多人都试过了

网友(2018-04-29):
备份的bios文件很多是不完整的,因而刷不了。这个完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