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CQ40不触发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4-09-21):
                                            机型:HP CQ40 PM45+ICH9架构    板号:LA-4103P     故障:不触发

第一步,卸掉电池,接电流表,适配器检测灯亮,待机0.035A,按开机键按键灯亮,电流上到0.045A掉回0.035A。
第二步,故障判断:待机偏高,有原件损坏漏电。适配器检测正常 3VALW正常,EC有上电动作,重点检测网卡,南桥。
第三步,拆机,裸板通电,手摸待机芯片,网卡,南桥附近,均无明显发烫。断电打全板主供电对地值,未发现有明显的短路故障。

第四步,再次通电,触发瞬间测量主板主供电电压,发现都没有电压。根据前几篇帖子总结的上电顺序,先去查3VALW转+3VS/5VALW转+5VS转换电路。U33的5678脚D级待机时既有3.3V,触发瞬间123脚S级有1.2V左右的电压,4脚G级无电压。按照这边转换电路的原理应该是低电平的SUSP信号截止Q34的第3第4脚,使得B+公共点电压经过330K电阻限流以后到达U33 第4脚G级导通U33的DS级,将3VALW转换成+3VS。触发瞬间万用表测量Q34第2第5脚,发现始终为3.3V不被拉低,不正常。

第五步,追查SUSP信号,SUSP信号来自于Q36。这边的原理是高电平的SUSP#信号导通Q36 第3第4脚,拉低SUSP。万用表测量触发瞬间,SUSP#始终为低电平不正常。

第六步,SUSP#来自于EC。当且仅当EC收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以后,EC才发出SUSP#信号(广达的个别机型自动上电的除外)。因按下开关以后,EC有上电动作,指示灯有亮,转向检查南桥工作条件。

第七步,检查南桥工作条件,示波器检测EC第117脚,发现不管是触发不触发117脚始终是低电平。为了准确判断是EC的问题还是南桥拉低该信号,手术刀挑起117脚。再次用示波器触发功能扑捉PWRBTN_OUT#信号,如下图:触发瞬间,挑起的117脚有低到高的跳变。

第八步,为了防止南桥待机电路故障误杀南桥,检查了南桥的待机供电,RTC供电,均正常。

第九步,换桥,补好挑起的EC 第117脚,结果你懂得。

网友A:
不触发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发个小经验,  不触发的机器,要是能充电的话 说明EC BIOS 是好的,SB 问题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发个小经验,  不触发的机器,要是能充电的话 说明EC BIOS 是好的,SB 问 ...

你修板子比较细心呢,看来也是高手来着

网友:
灰常好,学的灰常详细啊呵呵,学到了。

网友:
说吧,收了多少?

网友:
修修补补就是着点事

网友:
扎实的理论加上高超的实践经验 我就只能加点小分奖励一下了 我以后还得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不错。

网友:
用示波器打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机器南桥我换过两次,都是不稳定,加焊了一段时间又来啦

网友:
搞不懂,楼主这里为什么不直接更换EC试下,PWRBTN_OUT#信号一直是低电平是南桥故障也会引起。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精神可嘉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的清晰

网友:
理论好修机器就是爽多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B:
楼主理论维修很强大啊  绝不是三板斧所能辟及的。。。

网友C:
仁宝的板子我深有体会,目前的仁宝产的最新笔记本,首先产生B+ 19V,  通过独立的3VALW,5VALW转换芯片(芯片供电是B+,19V) EC-ON通过一个电阻产生3V.5VEN 从而给芯片使能,得到3V,5V!
EC-ON 产生的条件:1.EC供电  3VLP  (19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4V左右的电压使能3V芯片首先输出3VLP)
                              2.ACIN     这个信号一定要为高电平
当EC 的 NO/OFF收到开机跳变(低到高),南桥会发出S5高电平信号,当EC收到S5,变产生SYSON 开启1.35V电压,EC在发出SUSP#,产生3VS,5VS(一般1.35V不产生,都会是开机灭)主要故障就是南桥,EC 。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居然没加精,系统加精是不是出问题了。都加不上分了。。。。但我必须赞一个!!!
比起楼主这个帖子,我发的那个CQ40简直就是小儿科了。(问题就是我那个都加精了,这个居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的板子我深有体会,目前的仁宝产的最新笔记本,首先产生B+ 19V,  通过独立的3VALW,5VALW转换芯片(芯 ...

精通时序的高手啊!!!又学到东西了。发现不光看楼主的帖子好,连回帖都同样精彩啊!!!!

网友:
不错的技术和思维,每一步都比较谨慎,做到了最后的成功,有很多人可能会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发个小经验,  不触发的机器,要是能充电的话 说明EC BIOS 是好的,SB 问 ...

修过几台LID#信号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2014-10-22):
如果换了三个南桥都是上到0.6,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维修很强大啊  绝不是三板斧所能辟及的。。。

你也是实地出来的啊,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
思路清晰,为什么先查3v和5v电路,一开始待机不正常,作者先从3 5v查起,然后一步一步的查,最终判断是南桥故障,

网友:
高手啊,厉害,新手路过,学习了。

网友:
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以后要多多学习

网友:
触发瞬间,挑起的117脚有低到高的跳变。这是触发117脚吗?

网友(2018-02-12):
我靠这是INTEL双桥的,现在修双桥还能很细心的都是牛掰人物,而且还换桥,很难得,好了,这个回复完刚刚700分哈哈

网友:
扎实的理论加上高超的实践经验 看来也是高手来着

网友:
楼主对图纸分析的很到位啊,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好清晰,  楼主 理论好厉害!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我修过类似的,在料板拆了个南桥换上去好了

网友:
修得比较经典,这个南桥也容易坏,IBM的桥发热有点大

网友:
楼主好技术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