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4-09-21):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190vw9不通电刷MCU好
显示器

网友:
描述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是不是说在电压满足情况下刷BIOS?貌似是你焊BIOS芯片时候吹到别的芯片才好的吧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感觉很多奇怪故障,不过muc引起不开机的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