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

楼主(2014-09-21):
  昨天接了一块板,不跑码,怀疑是北桥问题,把北桥换了,,结果上电到0.8A,后来查到是cpu供电芯片的PWRGD没出来,但cpu供电都出来了。百思不得其解,怀疑是北桥把那个信号拉低了。或者是芯片坏了。。求大神解答一下,,急用谢谢。。。

网友:
求这个芯片正常下所有的工作条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