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的出路

楼主(2014-09-21):
请问下各位老师们,我在论坛里看到有的帖子上CPU假负载测量PCU的PG信号就有1.2V左右的信号,有的没有PG信号,可论坛上的有的帖子说上假负载没有PG信号,就去干南桥了等,PG就出来了1.2V电压了,这是我用跟他一样主板型号我去测试了下,我测试的板子是好的板子,可用好的板子上假负载去测试CPU的PG信号是没有1.2V左右的电压。在用上假负载时没有上真的CPU是不出复位信号的,VTT总线电压,时钟信号是有的,这是因为南桥没有接受到CPU的PWM芯片发出的VTTPWRGD信号,说明CPU供电还未正常,这也是上假负载时CPU的供电电压是没有达到要求的,只有上了真U才达到1.1到1.7V之间(取决于不同的CPU),到这里不说这些,我想请教下各位老师南桥发给CPU的PG信号,在有的板子上上假负载是不出南桥到CPU的PG信号电压的,有的板子是有的,我觉得真是因为有的板子上假负载时满足了CPU的PWM工作条件和VID电压,CPU的供电达到要求(这里不包括其他的时钟和复位,VTT总线电压,我这里指说是南桥到CPU的PG啊),只要满足了这三个,CPU的PWM管理芯片才会发出一个VRMPWRGD信号给南桥,去告诉南桥 CPU供电正常,到这时,当南桥接受到这个VRMPWMGD的信号,南桥会返回一个CPUPWRGD给CPU,同时南桥发出各路的复位,去复位给设备的复位,我请问下老师们到底这样才知有的板子上假负载是有PG信号的,有的板子上假负载是不出PG信号,我看有的帖子一下这样一下那样,都给搞晕了,只求老师们指点,谢谢,告诉下这方面的思路,我很弄晕了,我以前认为是上面我所说的,可为什么有的帖子真的不一样,我试过2个好的板子去试过,帖子说上假负载CPU没接收到南桥的PG,就去弄PG了,我用好的板子用假负载去测试下,南桥给CPU的PG在假负载上测试没有电压的啊,难道好的板子上假负载却没有南桥到CPU的PG,是正常可以用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没有这个PG就去弄这个PG了,我很郁闷,看帖子有时会搞乱自己的思路。如果我手头有好的板子,跟帖子是一样的,我都会去测试下,,我今天遇到一个板子是PCI与PCI-E的复位电压偏低,只有1.76V,手头没有电路图,不知道这个复位是南桥直接给的,还是经过一些芯片或元件到PCI的复位脚的,跑线路,根本看不到在哪里,正面和背面都没看到复位针脚的出线,盲测也没结果,这板子的型号是磐正 5G31 V20的板子,有遇到过的老师麻烦告诉下这个复位信号是这么来的,是南桥直接给的,还是经过其他元件来的,在此跪谢了,

网友:
我的问题这么没有老师来说明下啊,跪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