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1 卡LOGO

楼主(2014-09-21):
今天早上同行拿来一快联想G41的板子 ,说卡LOGO!
直接上电,启动到第一个画面就卡住,触摸声卡芯片很烫,拆掉后OK!
卡LOGO

网友:
原来声卡问题,也会卡LOGO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拆外设,不行就搞南桥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卡LOGO的一体机 ,足步检测发现是硬盘问题

网友:
温度大法。过热的芯片很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一般卡LOGO都 是外设和硬盘。

网友:
声卡芯片拆了,用USB声卡和PCI声卡,电脑有没有声音?

网友:
我去啊,秒杀。重点是收了多少

网友:
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

网友:
网卡和其它设备 也会卡吗?

网友:
遇到LOGO不过绝大多数都在硬盘,这个学习了,,

网友:
经验啊 学到了 卡死的时候诊断卡显示什么有看么

网友:
卡LOGO 拆网卡、com口、声卡、没有一个成功的。。。

网友:
谁能告诉我卡LOGO是要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