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紫光插屏线指示灯闪,灯管闪。

楼主(2014-09-21):
故障现象:外接适配器的清华紫光插屏线指示灯闪,灯管闪。不插屏线正常。测量:经过套板屏正常,换屏线,换电容故障依旧。主芯片也不热。各电压正常就屏电压不正常,接上屏线就拉低。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刷mcu程序试试

网友:
没有找到,

网友A:
屏线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B:
先换那3个大电容  不行换8脚电源芯片应该就搞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是否是正确的。。。。

换的新的试了俩

网友C:
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换那3个大电容  不行换8脚电源芯片应该就搞定咯!!!!!!

插头处的芯片是ap1534芯片好像是dc/dc转换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呀,楼主写这么简约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针脚的没有 贴片的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针脚的没有 贴片的看不出来

找一根冰棍筷子用它按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根冰棍筷子用它按压试试

主芯片和两个八角芯片都试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头处的芯片是ap1534芯片好像是dc/dc转换

怕芯片带不动啦~~~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电源带不起来吧。

网友F:
图片左上角的U2换个试试,还有看看适配器电压稳定不?

网友G:
换个电源试试!里边电容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电源带不起来吧。

适配器的十二伏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换个电源试试!里边电容鼓了吧?

我用的我这测机的适配器,为了确保我又换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片左上角的U2换个试试,还有看看适配器电压稳定不?

嗯我明天回公司试试 ,电压稳定。就只接屏线时屏供电没有,其余都正常,谢谢

网友:
可能U2不良

网友:
12v转5v的8脚dc-d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我这测机的适配器,为了确保我又换了一个也不行
那就找一块其他的屏插上试试!屏电路短路也会这样的!试试先!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这种故障电源坏的多,也遇到过驱动板芯片坏的

网友:
不行的换个驱动板 你这个驱动板也是通用的啊

网友:
有点像供电不足呢

网友:
屏上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12v转5v的电路出问题了,实在不好修的话就外加一下12v转5v的模块

网友:
谢谢版主把左上角的u2换上就好了,同样感谢各位师傅的支持。